[求助] pad ring 里面的电路,划片和打线,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6-05-12):
我是指 pad ring 里面的电路,划片和打pad连线,会对其周围的电路有什么影响?那位有经验,说说。

网友:
PAD里面的电路根据IO端口完成的功能不同而不同,有些PAD里的电路包括电平转换单元和驱动单元,这种PAD通常用于数字端口,有些PAD只有ESD保护器件,通常用于模拟电路,PAD里的电路设计,根据要完成的功能决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PAD里还有ESD器件,在ESD应力下,会有大电流流过,容易引起栓锁效应,因此在具体的版图设计时必须仔细考虑栓锁效应的影响
划片的引力会对芯片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需要在芯片的外围添加一个密封环
PAD连线对电路的影响主要是PAD连线的寄生参数对电路性能的影响,端口周围的连线对电路性能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是那本书上讲的啊?我想读读看

网友(2019-02-21):
回复 网友A:

   写的很好,很清楚

网友:
需要在芯片的外围添加一个密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