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本科毕设做BUCK变换器设计的结构问题,江湖救急

楼主(2016-05-12):
DCDC电源方面完全小白,自己了解到BUCK变换器相关结构除了基本的开环结构外还有控制回路,但控制回路涉及到基准运放比较器振荡器等多个模块,感觉全部一一设计的话内容太多了,请教一下各位大大一般本科的话需要做出哪些结构的设计,题目没有给任何性能要求,只要得到正常工作的BUCK电路就行,峰值电流控制模式,希望能建议一个尽量简单的电路或者能赐教一些资料就更不胜感激了,目前完全不知道做哪些,目前基本结构的仿真都仿不出来,开关MOS管二极管电感等的参数不知道怎么设置(用的cadence仿真,TSMC18工艺)

网友:
本科毕业设计,你做个bandgap之类的电路不就可以了,相对简单容易上手一些

网友:
要先用Simplis 建立loop 分析. 不然你要如何在time domain 做frequency response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