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2个简单比较器Comparator方面的低级问题

楼主(2016-05-13):
上面那个最简单的比较器,基准电压也是最简单的电阻分压,有2个问题:
1)用这种基准电压Vref有会随Vin的变化而变化,应该如何解决呢?
2)增大M1、M2的 (W/L) 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呢?

网友:
这就是一个两级开环运放,Vref怎么会随着Vin变化?Vin输入是什么?斜坡信号?还是类似时钟信号跳变?不应该会导致Vref的变化,增大W/L,就增大了开环增益,减小非线性,增大比较器分辨率,减小输入对管mismatch,好处很多,坏处就是费面积呗

网友:
首先,基准电压会随着VIN变化而变化几个mv。不会很大。再大,你的基准就有问题了。我做过一款VIN输入范围:4-32V,vref变化500uV的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差不多,我这里Vref最大会变化2mV左右,但是Vref在芯片里有其他用处,我想把它减小到500uV以下,所以就增大了M1的W/L,不知道除了面积外还有什么坏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其他坏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