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FPGA的SRAM代码实现

楼主(2016-05-13):
新手问题,怎么将视频源解码后24bits 数据存入SRAM中,SRAM型号为CY7C1041DV33,还有SRAM 没有时钟,怎么确定读写时钟。实时视频处理

网友:
这个SRAM是没有时钟的异步RAM,你只需要按照SRAM datasheet中的读写时序准备好相应数据就可以了。
比如地址,数据,片选,写使能,输出使能等等。你的任务就是在FPGA内部编写一个SRAM controll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这样的,是不是还需要用到FIFO,我需要实现乒乓操作,那这样的话,需要几个FIFO。FIFO该怎么设置?和SRAM控制器是关联的吗

网友:
假设你板子上有两块SRAM,FPGA内部就实现一个fifo controller,按照乒乓节拍把视频数据流写入到SRAM中,写SRAM1的同时,读取SRAM2,控制好SRAM的空满以及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因为需要截取视频源,你说是用双口RAM还是FIFO比较好?如果是使用双口RAM,那个大小怎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