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kill关于阶层的问题

楼主(2016-05-13):
1,有没有函数可以在top阶层搜索某一层,返回这一层在我当前的坐标?
2,如果我知道了底层某一object的db信息,怎么返回这个object在我当前阶层的坐标
3,想在top阶层搜索一些inst,现在知道这个inst的cellname 不是instname,用什么函数搜索?dbfind*系列看了下都是根据instname搜索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办,深入版图的下一层的时候,默认的原点坐标是(0,0),这个参数其实可以更新为上层cell的左下角坐标,然后再深入下一层。

网友:
第二个问题,cellname也是属性之一,instname也是属性之一,都有对应的属性可以搜索,哪有什么区别

网友:
范例:

cv=hiGetCurrentEditWindow()~>cellView
insts=cv~>instances
inst_I15=car(setoff(x insts x~>instName=="I15"))
cell_inv=car(setoff(x insts x~>master~>cellName=="inv"))

这个代码是我随手写的,有可能里面一些属性的名称或者层次需要看清楚一下数据库结构,很容易就做出来了,以供启发。

网友(2016-06-17):
这个函数可能是你要的:geGetInstTransform

另外你可以在SKILL API Finder里面找关键字 “Transform”

函数的reference:
geGetInstTransform(d_InstId)
=> list( list( xOffset yOffset ) rotation magnification )

or
geGetInstTransform(
list( dbInstId dbInstId ...)
)
=> list( list( xOffset yOffset ) rotation magnification )

Description
Evaluates a path to an instance returned by dbGetTrueOverlaps and concatenates the overall offset, transform, and magnification of the instance placed within the design hierarchy.
The value returned by geGetInstTransform is a three member list containing the values of the three variables mentioned above. This transform list can be passed to the functions dbCopyFig or dbMoveFig as their third argument to copy or move the shape to the cellView passed to dbGetTrueOverlaps as its first argument.

Arguments
d_InstId This can be a single instId, or a list of instIds in order from top to bottom which describes a hierarchical path to an instance at a lower level.

Value Returned
xOffset yOffset         The float values of the x and y offsets.
rotation                    A string that is the value of the rotation.
magnification             the amount of magnification as a float.

Example
geGetInstTransform(
instId )
=> (-3.1 0.9) "R0" 1.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获取cellview ID 也可以使用下面这个函数。
cv = geGetEditCellView()
变量缺省时默认为当前打开窗口。

如果cellview没有打开,也可以使用
cv = 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Name" "viewName" "" "r")
r 表示read, 也可以是 w:write,a:append

另外setoff应该是setof,相信是个笔误了。

网友B(2018-03-13):
回复 网友C:

   求问在哪里看api函数的说明啊,谢谢了,最近要用一下skill

网友(2019-05-14):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CIW 命令行 输入startFi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