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工具如何通过NFS和NIS在多台服务器上运行

楼主(2016-05-13):
有多台服务器,一台服务器作为NIS和NFS master,并成功在该服务器上安装运行cadence, calibre,synopsys等工具;通过NFS将安装软件的目录挂载到客户机服务器上,启动软件时,提示license错误,说主机名不正确;因为当时生成license时,是用master服务器的主机名和MAC地址,这么接觉才能让客户机服务器启动软件?

网友:
你的license必须是浮动的才行~

网友:
license跟 nfs和nis是无关的,去看flexlm user guide的文档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样区分论坛里分享方法做出来的license是nodelocked还是floating的,两者在设置环境变量时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你的license不是floating的, 你可以使用FlexLM的lmutil lmstat -a -c <port>@<license_server>去检查你的license是Node-Locked还是Floating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却别

floating的是用port@host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查了下好像论坛里没有制作floating license的工具和制作方法,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论坛都有的,你应该是没弄对。。。

网友(2022-07-26):
搞定了吗?求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