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电容能否承受多大的ESD信号

楼主(2016-05-13):
新建 Microsoft Office Visio  各位大侠,电路输入端含有一个5pF的MIM电容,想把ESD电路加在电容后面,不知MIM电容能否承受ESD信号

网友:
为啥要放在后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晶圆厂应该会有相关的资料。但,楼主要注意最小的单位电容面积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

网友:
恐怕不行,MIM直接承受ESD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