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第七章的噪声问题

楼主(2016-05-13):
拉扎维上的例题7.9,我们说电路噪声可以用输入参考噪声电压和输入参考噪声电流表示,而且,没有把噪声计算了两次。我们可以对输入参考噪声电压和输入参考噪声电流用叠加定理来计算电路输出噪声,那么由输入参考噪声电流和输入参考噪声电压算出的输出噪声为什么相等(如图)?我的理解是输出噪声是两者的叠加,而两者不应该相等。求大神解惑。感谢!

网友:
噪声电流和噪声电压只是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噪声的大小不会变化,同样的电路就因为用噪声电流和电压去表示,他们总的噪声就会变化?肯定不会的,输入噪声都是输出噪声除以增益

楼主:
我明白了,如果输入我们用的电压信号,那么我们就需要看等效输入噪声电压,用的电流的话,就会比较等效输入噪声电流,两个不会同时比较。但是两种表示方式产生的输出噪声都是相同的。谢谢!

网友(2017-07-27):
楼主明白了没啊?看书上计算证明叠加计算并不重复,但还是不理解其本质,为什么就不重复了呢

网友(2017-10-06):
书上的证明太繁杂了,可以用更简明的方式来证明: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这样理解算不算本质:如果去掉In,in,只保留Vn,in,那么Vn,in在点X的提供的电压为Vn,in×R2(R1+R2),另外一部分
Vn,in×R1(R1+R2)消耗在电阻R1上。如果In,in叠加在点X上的电压刚好为Vn,in×R1(R1+R2),那么就可以抵消掉这个电压消耗,使VX=Vn,in。
实际上正是如此,Vn,in和In,in在点X叠加的电压为VX=(Vn,in×R2+In,in×R1R2)/(R1+R2),只要使得In,in=Vn,in/R2,就可以让VX=Vn,in。而这个In,in的值刚好是使得点X在电压源Vn,in开路时的电压为Vn,in。
我觉得本质上In,in是为了还原Vn,in在点X的损耗(由于R1和R2的分压)。你看这样行不。

网友C(2022-05-31):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这样理解算不算本质:如果去掉In,in,只保留Vn,in,那么Vn,in在点X的提供的电压为Vn, ...

解释的很好,拉扎维第二版P239 说“在输出的噪声电压时输入端电压的若函数,阻抗Zin被用来加载到前一级,则Iin可以省略”,是不是输入端没有电阻电容等等,可以只用Vn,in表示,比如直接从某一个管子的栅极接入。

网友(2023-04-02):
这是哪一版的书呀

网友(2023-07-11):
引用 网友C:
解释的很好,拉扎维第二版P239 说“在输出的噪声电压时输入端电压的若函数,阻抗Zin被用来加载到前一级, ...

一般来说输入阻抗很大的话,可以忽略In的影响;如果输入阻抗不够大(共栅极)则主要通过In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