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压源问题

楼主(2016-05-13):
基本的带隙基准电压源结构中,在三极管的发射极注入一个电流,
对于注入的这个电流的作用是什么?
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注入到电阻上吧?可以调整输出电压的值而不影响温度系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考虑到了是不是注入到电阻上,结果不是,所以很纳闷

网友:
Iconstant是怎么产生的?感觉应该是通过调节Veb的值来修调Vref

网友:
也许是补偿基极电流

网友:
人为修调BE温度系数中的高阶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修调高阶项,那加在发射端怎么修调呢?  没有补偿的作用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解释补偿基极电流?

网友:
1973年的一篇IEEE 好像叫 A THREE TERMINAL BANGGAP ??
自己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