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设计

楼主(2016-05-13):
各位大侠,我现在想设计一款LDO提供内部供电,LDO的输入即VDD有可能会在3.6V与20V之间变化,需要在每种电压下均能提供5V内部电源电压输出(3.6V可能会被钳位在3.5V)。LDO运放用标准5管结构,其中输入对管为PMOS,调整管也为PMOS,与VDD相连的PMOS使用高压管结构。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若VDD为5V时,运放各管子均工作在饱和区,一旦VDD为3.6V或9V以上,输入管就有在线性区甚至截止区的,而且调整管会工作在线性区,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LDO的运放里部分管子也要用到高压管的。另外,3.6V到5V的VDD电源电压,怎么能让LDO产生5V的输出电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尾电流管用的是低压MOS管。在3.6V到5V之间VCC被箝位在最高电压,比如3.6V时VCC输出为3.5V上下。不知道这样设计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跨越比较大的LDO能不能保证在每个工作电压下所有管子都是出于饱和区,或是LDO环路始终处于稳定状态?

网友:
回复 楼主:

低电源电压下钳位输出时,部分EA的管子不会工作在饱和区的,调整管也会工作在线性区(相当于完全导通的开关管了,且电路几乎无电源抑制能力);输入电源电压跨度大的LDO,正常工作状态下一样可以设计都工作在饱和区的(调整管工作状态则由设计和负载大小决定),无非是电源电压很高时偏置或电流镜像电路的沟道调制大了些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我再调整高压部分试试,也就是说我可以调整5V以上电源电压下LDO各管子工作在饱和区,而忽略3.6V时的状态吧?还有在仿真稳定性的时候,是不是增益裕度要在10以上?有时候仿真下来相位裕度在100左右,增益裕度没有。。这个系统是不是也是不稳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5V的电源电压以下,如果设计条件允许使输入输出电压差大于最小压差,也一样可以把EA设计成饱和工作,不过看你的设计条件是5V以下就钳位,所以不用管。稳定性方面,很多教材资料也都有讲到,10dB的GM是比较可靠的,如果最差条件下的仿真GM小于10dB也不是不行,可能还需瞬态仿真来验证。理论上讲GM大于0dB(PM大于0°)就是稳定的,但不够“可靠”,GM或PM过小,瞬态仿真多数情况下会减幅振荡很长时间才能稳定甚至持续振荡不能稳定。

网友:
没明白,输入低于5V, LDO输出还是要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