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Verilog 矩阵相乘求助

楼主(2016-05-13):
最近在用verilog实现两个矩阵相乘,请问该怎么做啊,给个思路,请大家指教

楼主:
没人做过吗,各位

网友:
小弟也初学FPGA,但没用过矩阵相乘,不过乘法器感觉都是在一个时钟节拍内单个数据与单个数据相乘,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是将数据通过缓存后以单个数据输出,将两路数据相乘。

网友:
C=A*B,C=∑A[i][k]*B[k][j];
按照公式计算不就行了。
注意时序问题就行了啊。
可能我没明白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