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PT中修timing时,我们会优先选择用size_cell的方法

楼主(2016-05-13):
在PT中修timing时,我们会优先选择用size_cell的方法。不用insert buffer,因为不会破坏net的信息,因为PT不知道版图信息,只是insert buffer把net打断了,并不知道打断后怎么分配RC,所以修完logic DRC后,在PT中分析的setup和hold都是不准的,若不用insert buffer,影响会小一些,但是现在PT可以吃DEF了,可以知道版图的信息了,所以两种方法并没有什么优先级了,对吗?求证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人用过PT加DEF的flow吗?我们公司目前PT没有吃DEF

楼主:
而size_cell的方法中是先选择换VT,因为换驱动也可能破坏net的?

网友:
假如insert cell的位置还有空余的地方,那么一般加进去也没事,但是如果因为加进去的cell动了其他cell,对timing影响就会变大,所以,如果可以不加,就不加。
pt+physical aware ,收敛的速度会变快,很好用!

网友:
通常是什么情况会在pt里面修timing

网友:
首先你是为了修掉timing violation,比如setup,依次顺序是lvt,然后size up 然后是insert_buffer
其实只要能把violation修掉,三种都是好办法
但如果是只能动metal,那就只能换lvt了
至于physical aware,只是eco 文件中标出坐标,还有就是你pt中看到的结果可能和icc更加接近(place & route )
不用纠结与什么优先级,都是好方法,达到目的最重要 。

网友(2018-01-06):
Thanks For the info..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即使用physical aware pt eco flow,也还是会优先选择对place和routing影响小的方式,比如你说的size_cell。虽然PT能读def或者ndm,但是毕竟pt不会legalize,也不会计算routing资源是否足够。特别是先进工艺,各种legalize的规则和drc规则,pt没法理解。

网友A:
pt eco能只做vt swap吗?怎么设置?

网友:
請問lvt是什麼?

网友(2018-09-15):
回复 10# linjiaqing0521 low Vt

网友(2024-05-24):
引用 网友A:
pt eco能只做vt swap吗?怎么设置?

后续知道如何设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