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同步复位异步释放 的 RST 信号 综合的时候应该如何约束

楼主(2016-05-13):
请问大家,综合的时候该信号应该如何处理?
外部RST输入信号经过同步复位处理,输入信号就经过DFF D端 输出,时序检查的时候势必也对这个dff进行检查了,其输出Q 就是RST_O  , 是个hfn ,时序分析时候延时就很大。
在输入端 设置 set_ideal_network [get_ports RST] 视乎没用,ideal属性 应该传递不过DFF
请问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设置办法

楼主:
是不是要对每个子模块 的 同步复位异步释放模块的输出 rst_o 进行 ideal_network 设置呢?

楼主:
有没有 人 弄过啊? 我现在做法是 把每个子模块的输出 设置为 ideal 属性。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啊?

网友:
我的一般做法就是给RST设置成虚假路径,然后对RST-O设置成set_ideal_networ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也是这么做的

楼主:
现在有个新问题:就是同步复位异步释放 的 复位信号 在icc中会优化到 data-path ,好像是通过一个或与门 与 之前 的D 信号 结合在一起, 这样时序分析会不会有问题?
有什么比较好的做法吗?

网友:
应该没啥问题吧,这样加了一个门是不是增加了驱动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