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uc3482实现非隔离buck设计,电路疑问(放大器补偿)

楼主(2016-05-13):
首先,3842的2脚(反馈)接地,借用tl431的误差放大器,1脚(补偿)接光耦,这一点可以理解

但是不用在接补偿RC网络了么?

另一个疑问是,3482输出高电平时NMOS开始导通,电流怎样流过采样电阻R8(0.33R)的?

该电路的地在哪??

网友:
1.RC补偿网络加在431上REF和K间,不加RC电路很容易产生震荡;
2.电流通过MOSFET流过采样电阻回到JP1的2脚,输入的地是JP1的2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