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驱动怎么写?

楼主(2016-05-13):
像linux内核里都有驱动,那我们写驱动是把内核里的驱动拿来做更改吗?

还是说自己再去写驱动?

若是直接修改内核里的驱动,那要怎么修改?

网友(2017-03-08):
一般的驱动不需要更改,如果自己设计的设备需要支持,就自己去写驱动,调用linux系统提供的框架往里面加,技术门槛比较高的。

网友:
看你想要什么样的功能,一般在内核驱动力都能找到相应的驱动修修改改。

网友(2017-05-08):
回复 网友A:

   吃了一口好shit

网友:
data shit ,深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