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牛关于共漏结构的极点问题

楼主(2016-05-13):
想请问一下共漏结构的极点要怎么来直观地看,输出这一点的电阻是1/gm那电容呢?为什么Cgs不用被密勒等效呢?(拉扎维P148)而且这里为什么很关注Rs小的情况?不可以是Rs大吗?如果Rs大,那电路的主极点是不是会变成输入节点产生的极点呢?

网友:
共漏结构的极点要怎么来直观地看

楼主:
求大牛解答啊

网友:
画一下小信号等效电路你就看出来了。

网友(2018-05-28):
画一下小信号等效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