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锁相环中delta-sigma调制器的LSB dither

楼主(2016-05-13):
在我看过的论文中,一般都会将LSB的dither加在调制器的输入端,或者是最低位一直为高,或者是输出一个伪随机的数列。在这种情况下,这个dither会被当做调制器的输入,根据调制器的传输函数,它在输出端的表现只是一个延迟。
上面这种理解,对不对呢?

可不可以把这个dither理解为一个增加的白噪声信号?

如果可能的话,把这个信号加在靠近输出端是否可行。就像一般模型分析的那样,将该dither信号视作白噪声,它会被调制器整形,降低其在低频的影响。

各位在设计delta-sigma调制器的时候,这个dither信号一般都怎样处理呢?能说出来的,还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O(∩_∩)O谢谢

楼主:
补充几个问题,一般在看论文的时候,都会提到当小数值接近零或者一的时候,DSM的输出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想知道,这个所谓的“不稳定”具体指的是什么?在时间轴上是如何表现的?在频域内又是如何表现的?O(∩_∩)O谢谢

楼主(2016-06-16):
顶顶自己的帖子,希望达人过来指点下。O(∩_∩)O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加 dithering??我的感觉是,DSM出来的数据随机性还是差,加入dithering的目的是让它更加随机;
dithering存在,必须要能影响到 slicer 输出的改变,个人觉得,不管加在哪里,都必须是这样的目的;而且, sum(dithering)= 0
因此,强烈怀疑你上述说的 LSB一直为高 这种做法;

没有具体做过项目,只是看过有关的论文,如果说错了,打脸的时候轻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不稳定是什么样的,个人猜想不稳定,可能是0000...0000,或者是 1111...111
我也没有看到过不稳定情况....

网友:
sum(dithering)= 0 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Sum(dithering)!=0,那么,实际上,SDM的输出将为 N+delta,也就是PLL输出和理想值之间存在频偏,你确定系统可以这么干么?

网友B:
dither 可以加在输出端,也就是量化器之前,其传函和量化噪声相同。
dither是一个随机数,从概率上讲平均值应该等于0。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其实还好吧,一个24bit的DSM,最低位永远置1,没有太大问题啊。但是谐波抑制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2017-03-16):
回复 楼主:
一般DSM没有那么高的位数吧。我这7位的都用上了。

网友(2018-08-23):
7位的话,其噪声整形和理想的曲线有很大的区别呢,还是高位好点,如果位数少的话,随机会比较差,除非用特殊结构,不如DSM-HK

网友(2020-04-07):
just learning SD too ~!! thks

网友(2020-10-30):
一般是加到后几位

网友(2021-05-28):
一般用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来产生dither,那么dither会是01长序列,平均值怎么可能是0呢

网友D:
不过dither都会加在最低位,对整体输出影响不大

网友(2023-04-06):
引用 网友D:
不过dither都会加在最低位,对整体输出影响不大

大佬,这个要怎么加啊,我现在是20bit的输入,怎么加dither,我看这个帖子之前说让最低为一直为1,那么这样不就是相当于输入最后一位bit为1,这不就是改变了一个小数值吗,应该从哪里加dither啊,大佬可以加个联系方式讨论一下吗

网友(2024-05-15):
大佬们,解决了吗?这个dither加在哪里呀?

网友E(2024-07-14):
引用 网友B:
dither 可以加在输出端,也就是量化器之前,其传函和量化噪声相同。
dither是一个随机数,从概率上讲平均值 ...

想请教一下,加在量化器前的dither幅度一般是vref的几分之1?多谢!

网友(2025-09-30):
引用 网友E:
想请教一下,加在量化器前的dither幅度一般是vref的几分之1?多谢!

请问解决了吗,dither加在量化器前和加在输入分别应该是多少幅度?具体应该怎么选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