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倍charge pump设计求助

楼主(2016-05-14):
各位大侠好:

项目需要一个3倍的charge pump (如下图), 但是工艺不提供高压电容 (MIM的电容面积太大),因此第二级的电容会过压,而两倍的charge pump 又不能够满足要求,
不知道哪位大侠可以帮忙,提供个idea,避免使用高压电容,或者换一种结构达到3倍pump的效果?

项目即将tap out, 急需大家的帮助!

多谢多谢!

3倍CP

3倍CP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图中的不是四倍电荷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三倍的,你可以简单搭下电路验证下!

网友:
取三个电容,先并联充电,再串联放电。
先考虑单端怎么实现,在考虑差分怎么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错了,把第二级CLK振幅也看成2VDD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