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问题求解决指导

楼主(2016-05-14):
版图做LVS时存在错误,经过检查发现电路连接没有问题,是lvs检查版图时下图两个mos管是反的,就是电脑认为版图中M0M24M24M0。结果导致两个管的源漏区存在错误,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错误报告:

电路图截图:
版图截图:

楼主:
我是初学者,上贴中描述的是不是有错误,是否需要其他信息,也请告我。
悬赏只代表心情,知识是无价滴

网友:
把M25与M29两个MOS的gate端打上Label,作为PORT识别出来

楼主:
道理和具体做法还没太明白,能否详细指导下。周一去实验室试试,先谢谢了。

网友:
电路是对称的,所以工具不能识别哪个是M0,哪个是M24,如3楼所说,那样电路就不对称了,因为有了port端口,这样工具才能识别清除。

网友:
gate对称的怎么打label,可以加一个金属电阻识别

楼主:
继续顶,望大家多讨论,多指教。我是新手,还是有些抽象,道理明白些了,具体做法还蒙圈呢

楼主:
我真的好笨。麻烦您帮俺讲讲细节,具体怎么做

网友:
电路虽然是对称的,但是M29和M25的GATE端可以通过不同的Port名称进行识别,我看你版图上这2个gate端没打label,打上不同的label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没打上label,明天继续。没回音不代表各位意见不对,可能我比较笨,未能正确执行前辈的意见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没动版图,是表的问题。现在需要TD-MM65-DR-2001,俺要参照画mom

楼主:
谢谢大家留言。经另一篇帖子提及的高人指导,6月1日之前问题均以解决。TD-MM65-DR-2001也不要了。500信元咋办,俺也不知道,充公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3楼 6楼 10楼说的都是正确的方法,反而你去改网表虽然目前是通过了,但只要你这个模块在上层调用,验证数据读入变化后又会不过。
3楼 6楼 10楼 每人500 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改网表做通LVS会有隐患的。

网友(2017-04-10):
有的时候重新连一下可能就好了,画图的时候就怕出现这种问题,有时打上label都会出现这种错,不过也可能是其他地方的线连接错了,导致工具识别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