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g 作为spare cell 时其CK pin怎么处理

楼主(2016-05-14):
spare cell中包含reg时,其CK pin 不能floating,要做什么处理,急!!!望各位不吝赐教,thx!!!

网友:
一般个数很少 消耗不了多少power  正常的做tree  ECO要用的时候也方便

网友:
我觉得也是,就当成sink pin喽

网友:
或者tie 0,比较好处理
icc应该不会自动认到这些spare cell ck pin

楼主:
我是将CK tie 0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