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高速差分线如何把拐角统一改成弧线?

楼主(2016-05-14):
cadence中 高速差分走线要求全走弧线,包括调等长的拐角全部要求走弧线,求教?非常急  谢谢大家

网友:
cadence virtuoso好像没有看到可以画弧形的功能,只有45° 90° 还有一个任意角度,但是我有见过别人layout画出来了弧形!求高手指教

网友:
拐角时不走90度角?走135度角?还是。。。

网友:
不能走弧线吧,不然会有不在格点的DRC错误,都是45°或者90°,你在Edit-->Modify corner-->radial就是弧形的,不知道你们怎么会这样要求,我们都是禁止的。

网友:
仔细看看design rule里有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一般都是不允许画弧线的,virtuoso可以画弧线这没问题

网友:
edit->Other->Modify Corner->radial
选择Radius值和你期望的Number of Sides就好了;

但是一般版图上不建议用弧线,会出现offgrid,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你的弧线是用于logo吧。一般在版图中确实不允许弧线,因为这些弧线都是一段一段的微小线段拼接起来的。如果是大尺寸的可能还会好一点,如果是小尺寸工艺绝对是禁止的。OPC都会骂死你

网友:
how to read multple sdf while doing simulation

网友:
對直角進行切角, 切角的數量值大一點就可以切除弧線了.

网友:
个人理解应该是双绞线的画法吧,没见过弧线的。如果不是45°也不再网格上就说明芯片出来的东西就不可控了,还能保证俩路走线一致么?双绞线画45°的较多。

楼主:
谢谢大家  已经解决了  cadence中选择Route-unsupported prototypes-auto-interative convert corner! 然后在右侧options栏里 选择几倍弧度 再框选差分线,拐角就变弧度了!

网友(点评):
路过备注一下:楼主补充的选项卡路径所属软件为Cadence allegro(非Virtuoso)

网友(2017-06-26):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不是51吧,如果是51,有这个吗

网友:
你说的是modify corner操作把??
edit-->advanced-->modify corner

网友:
但是我们拐角都是切45度直角的  因为弧线会产生offgrid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