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synplify的鼠标操作

楼主(2016-05-14):
我以前用synplify8.6.2, 看RTL图的时候,鼠标的光标就是图纸的中心,按住ctrl键的同时旋转鼠标滚轮,则图纸自动把光标的位置设为图纸的中心并相应放大。十分的流畅自然。
现在用了高版本synplify,移动并放大图纸的功能,十分的复杂,还要动用另一个键,shift。 要想从一个位置切换到另外一个位置,并进行放大,这个操作变得十分的繁琐。

本来鼠标配合ctrl就能做的事,现在还要加上shift,而且速度也满了好多,十分的难受,

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该怎么解决?

楼主:
也就是说,原来两个键配合,类似一键飞梭,很流畅; 现在用三个键,太复杂,反应也慢,速度慢了很多

楼主:
唉,还是老版本好用啊,一键飞梭。

新版本为啥搞这么复杂的操作

楼主:
有知道该怎么办的吗?

网友:
直接用鼠标右键滑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直接用右键滑动,还是以画面的中心为中心,进行扩大和缩小。 不能以画面的某个器件为中心缩扩。
还有别的办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又试了试,右键从左上角滑到右下角,是可以以某个兴趣点为中心,进行缩扩,再次感谢

楼主:
很奇怪,这个功能在哪个synplify说明文档里面有说明呢? 怎么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