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验证问题,求大神解疑!急急急!!!!!

楼主(2016-05-14):
Net i:/WORK/halfband2_CSD_DW01_sub_142/DIFF[7] is undriven.

Info:  Net i:/WORK/halfband2_CSD_DW01_sub_142/DIFF[6] is undriven.

Info:  Net i:/WORK/halfband2_CSD_DW01_sub_142/DIFF[5] is undriven.

Info:  Net i:/WORK/halfband2_CSD_DW01_sub_142/DIFF[4] is undriven.

Info:  Net i:/WORK/halfband2_CSD_DW01_sub_142/DIFF[3] is undriven.

Info:  Net i:/WORK/halfband2_CSD_DW01_sub_142/DIFF[2] is undriven.

Info:  Net i:/WORK/halfband2_CSD_DW01_sub_142/DIFF[1] is undriven.

Info:  Net i:/WORK/halfband2_CSD_DW01_sub_142/DIFF[0] is undriven.

Info:  Net i:/WORK/halfband2_CSD_DW01_sub_142/CO is undriven.

Info:  Net i:/WORK/halfband2_CSD_DW01_add_488/SUM[1] is undriven.

Info:  Net i:/WORK/halfband2_CSD_DW01_add_488/SUM[0] is undriven.

Info:  Net i:/WORK/halfband2_CSD_DW01_add_488/CO is undriven.

Info:  Net i:/WORK/halfband2_CSD_DW01_add_491/CO is undriven.

Warning: 26 (4207) undriven nets found in 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design; see formality.log for list (FM-399)

Warning: 75 (0) undriven pins found in 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design; see formality.log for list (FM-399)

*********************************** Matching Results ***********************************

11588 Compare points matched by name

0 Compare points matched by signature analysis

0 Compare points matched by topology

8 Matched primary inputs, black-box outputs

196(0) Unmatched reference(implementation) compare points

0(0) Unmatched reference(implementation) primary inputs, black-box outputs

42017(0) Unmatched reference(implementation) unread points

----------------------------------------------------------------------------------------

Unmatched Objects                                                        REF        IMPL

----------------------------------------------------------------------------------------

Cut-points (Cut)                                                         24           0

Registers                                                               172           0

   Constrained 0X                                                        172           0

****************************************************************************************

Formality (match)> man FM-399

messages                         N.  Messages                Command Reference

NAME

       FM-399  (warning)  %d  (%d) undriven %s found in reference (implementa-

       tion) design; see %s for list

DESCRIPTION

       Nets or pins with no driving logic  were  found  in  the  reference  or

       implementation  design.  These  nets/pins are assumed to have the value

       specified by the verification_set_undriven_signals TCL variable.

WHAT NEXT

       Verify the connections on the indicated nets and correct the design  if

       it is not what you intended. You can specify the value Formality should

       assume   for   undriven    signals    by    setting    the    verifica-

       tion_set_undriven_signals  variable  to X(default), Z, 0, 1, or PI(pri-

       mary input).

D-2010.03        Synopsys Inc. 1988-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n-1

问:match failed是否与以上提示的undriven信息相关?man FM-399得到 上述结果,但仍然不知如何修正?跪求解决办法

网友:
verfication_set_unfriven_signals

网友:
是不是需要检查一下这些undriven net,确认你的设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检查undrivern net,或者用start_gui命令看下电路logic

网友(2017-04-19):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undriven,是RTL问题吗?后来你们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