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威尔逊电流镜的问题

楼主(2016-05-14):
学习中遇到关于威尔逊电流镜的问题难以解决看书过程中遇到难以理解的问题,大神们指点一下我吧,

楼主:
有没有人推导过的,或者是哪里可以找到答案的,告诉一声,谢谢了

网友:
最后的表达式是经过化简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又一个把 DC,AC 弄混的孩子,请见我的推导
你先要画出正确的小信号模型,再就很简单了 New Bitmap

网友:
小信号电路图不对,M1管的漏端电压应该是悬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Razavi书上的符号体系弄晕了不少不听课“自学”的孩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艾伦书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为什么第三个式子要有负号。V1的方向不是和Id1的方向一致吗?

楼主:
对于AC,DC我还真的没有理解透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指教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找到答案了,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掌握小信号等效电路图的画法,对于AC,DC,也好模糊什么时候接地,什么时候不接地。

楼主:
回复 12# 文静的BOY 新建 Microsoft Word 97 - 2003 文档 (2).pdf (153.06 KB , 下载次数: 159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建 Microsoft Word 97 - 2003 文档 (2).pdf (153.06 KB , 下载次数: 98 )

网友(2017-05-04):
回复 网友B:

   特别赞成这句话哈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该点的电压为常数,则认为是virtual ground,在小信号图里就是地。所以Vdd,biasing在小信号图里基本上都属于地。
    此外,小信号分析是一个把非线性系统通过微分的原理线性化的过程。要把AC 分析和静态工作点分析系统的看待。比如Ids的设置属于静态工作点电流,由Veff,W/L和管子本身参数等决定。而由这些因素得出的gm、rds等因子,就用于小信号分析里了。

网友(2019-10-2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where did you get these files? it's very helpful

网友(2022-12-15):
也就是等效阻抗看下去和cascade这种情况是一样的咯? ro2*ro3*gm3

网友(2023-11-27):
好帖子,正在迷茫中,感谢楼主和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