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出现的可恶的internal error,困扰我一周了,总是解决不了

楼主(2016-05-15):
现在用xilinx在搞一个项目,程序是分模块实现的,都调试成功后,放到一个顶层电路图里去编译,可是到MAP的时候死在这里了。我都调了一个星期了,总是找不到问题在哪里。网上也没有很多相关资料,求各位帮忙看一下。

楼主:
仅有的提示是:XST:cmain.c:3446:1.47
可我的嵌入式核在分开调试的时候也是没问题的呀

网友:
试一下清掉所有的预编译内容,整体从头编译。Project > Cleanup Project Files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也是xilinx官网推荐的方法,我试了,没用!!愁死了。本来分立模块调试都正常,想着合在一起就好了的。谁知道出现了这种问题!!

网友:
仔细研究一下错误,看一下错误信息前后,努力找出线索,
调试一周,O(∩_∩)O~,别着急,
不断尝试,找各种人寻求帮助,
只要别心存放弃,总会解决的,
最后你会收获更多。
帮不了你,说一堆废话好了。

网友:
可不可以模块一点一点加,看看是不是加哪个模块引起冲突了,试试呗

网友(2018-08-11):
ISE软件各种bug,去官网搜索下是否有类似的问题
我之前用ise 14.7烧录v5的芯片不能成功的问题,官网回答是这个bug会在ise后续版本中解决,然后后续版本是vivado(不支持virtex系列芯片),后按这里的网友提示的换回ise 12.3得到解决。

楼主不妨试下其它版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