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中可编程分频器的相位噪声问题

楼主(2016-05-15):
最近仿真pll的相位噪声,先仿出各模块的噪声,再用matlab代码拟合,可是仿出的分频器相位噪声高于参考晶振的相位噪声(一般参考晶振的相位噪声在低频偏下达到-150dBc/Hz),而分频器的相位噪声达到了-140dBc/Hz,因为分频器与参考噪声是同样经过一个闭环传函达到输出端的,所以导致最终的pll相噪在低频偏下跟随分频器而非参考噪声,10K频偏下相噪才-75dBc/Hz左右。我想改善低频偏时的相噪性能,在不改变环路参数(如分频比等)的条件下,只有降低分频器的相噪,那么该从哪下手呢?
ps:分频器结构采用的是pulse-swallow divider的结构,实现1000-1800的分频比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比如我看2014年JSSC A 28 GHz Hybrid PLL in 32 nm SOI CMOS或者2014年ISSCC 的Bang-bang digital PLLs at 11 and 20GHz with sub-200fs integrated jitter for high-speed serial communication applications 他们的floor noise 也就-140dBc/Hz左右。但是也不好说能不能做的更低,毕竟我没有阅读过很多文献。不过我觉得改频分比 比 优化分频器容易一些吧,当然还是要看你的具体应用

网友:
你分频器的噪声才-140dBc/Hz,而输出达到了-75dBc/Hz,明显不是分频器起主要作用啊,估计是鉴频鉴相器的噪声太大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可能是VCO的相躁太大,这主要看你的环路传输函数。但是我感觉对于10k处的相躁应该是鉴相器贡献的,你的带宽应该不会小于10k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140dBc/Hz是分频器的输出端的相位噪声,这个噪声要经过一个闭环传函达到输出端,而闭环传函的低频增益有60多dB,直接导致低频下的pll相噪到了-70多dBc/Hz

网友:
看一下noise summary,哪些管子贡献比较多再优化。倍频太多,低频pnoise确实不好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低频增益这么高啊?好吧,如果不想改变环路参数,那只能考虑优化分频器了。

网友:
总感觉你这个分频比有问题啊,一般实际芯片的floor noise也要-150多dBc/Hz,你这个低频增益这么大,会不会即使分频器做的很好了,也不会有明显的改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floor noise是本底噪声吗?这么说分频器的相噪已经算是很低了?如果是这样,那是不是只有考虑降低分频比才能降低pll低频下的相位噪声了...

网友(2018-11-29):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仿分频器的相噪,按照论坛上的方法仿出来的相噪是正数,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呢?谢谢!

网友B(2023-12-14):
你好,请问分频器仿真pss的时候,beat frequency是设置为分频后的输出频率吗?我分频比2000+,beat freq 设置的5M,仿真一直无法收敛

网友(2024-03-29):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分频器仿真pss的时候,beat frequency是设置为分频后的输出频率吗?我分频比2000+,beat freq 设 ...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