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ch lef中site高度与 std lef高度不一致

楼主(2016-05-15):
Tech lef中定义 site时,Y 13.6

但是 std lef中, Y  10.88

然后 place后,是这样:

这样是不是不对的啊?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tech lef 和 std lef 不匹配。怀疑是tech lef 拿错了。一般来说std 有分成7 track, 9 track, 12track,不同的std有其对应的tech lef,不能混用。
如果确定这两个lef是匹配的,那就直接把tech lef中的高度改成和std lef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