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产生低压电路,不好弄啊

楼主(2016-05-15):
如图,想要用高压300V产生低压8V,但是栅极下的电路不好做,太慢响应的话,容易击穿下面的管子,但300V是可以很快把栅极充高的。于是高压管的源极也容易充高,因为还没等带隙建立好给它参考电压来稳定,A点电压早就高了。

网友:
你确定电路全么?没机制压制住A点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源钳位

网友:
需要驱动电路的

网友:
高压管的gate需要 zener 管子嵌位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不够叠两个?   面积大了点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300V是直流吧?   直流的话,还怎么有源箝位A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严格的讲是交流经过二极管和电容后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