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IO 4个1X和1个4X有啥区别啊?

楼主(2016-05-15):
SRIO 4个1X和1个4X有啥区别啊?
没想明白。

有做过的大侠给说说。

网友:
4个1X和一个4X在带宽上是相同的,但是选择4个1X相当于浪费了16个收发器里面的12个(4个收发器为一个BANK,每个BANK只用到一路),而选择4X只需要将一个4X收发器配置成4X就可以,效率更高。
只是自己的一点看法,共同学习

网友:
4个x1表示有4个端口,可以连接另外4个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