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hd在cadence里面怎么用?这个怎么设置

楼主(2016-05-16):
(图片)

楼主:
有哪个大神给我说一下,有偿

网友A:
from to填采样的起止时间
number of sample就是采样点数 一般1024或者2048都行
最好在tran的设置里面output中设置步长strobeperiod为采样时间/采样点数  避免混叠和镜像频谱

o 最后计算结果还要进行20lgX-40的操作
计算器的结果是一个百分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output那个怎么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在不在,可以加一下qq聊不,都卡了好久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strboeperiod

strboeperiod

网友:
回复 网友C:

    6L的图很清楚了- - 就是transient option里面的output页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频率是我给定的输入的频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是真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这个是怎么回事,每次都是这样

网友B:
回复 网友C:

Calculator界面内,点击“thd”函数,之后鼠标光标移到“Signal”后的框内,之后点击选中“wave”跳转到仿真结果图上(或者点击tran内的“vt”跳到schematic图上选要做thd分析的net也行,前提是做tran仿真此net仿真数据保存过了),从图上点击要做thd分析的瞬态曲线,“Signal”框内就有一个函数式了,然后在“from”内填入起始时间,在“to”内填入结束时间(from和to的时间理论上最好选择基频对应周期的完整周期倍数时长的波形),“Number of Sample”填入采样数量比如65536,“Fundamental”填入基频频率比如你的仿真曲线基频正弦波频率是10K,然后点击“OK”,公式就到计算框里了,然后点击“Eval”或者“Eval”按键左上角的那个“plot”按钮,然后等一会儿,计算框里就显示出thd值,显示值的单位为百分比%。我说的真啰嗦。。。。,不过你的波形貌似也太失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nihao在吗我的仿真每次会出现我粘贴的图片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你贴的图只能看到一个仿真完成和计算器的设置图  另外一个是红x
    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问题
    thd仿真基本就3个地方 1.信号源  2.tran的步长设置  3.输出信号的公式

根据你贴图中的计算器内容  我不知道你的那个wave_12是不是加对了  可能这种信号不能计算吧

我举个例子  比如你的信号源是10k  那么信号周期是100u  选9个周期,1024个点来做thd
那么你的步长要设置成900u/1024   你的仿真中信号的稳定时间要大于900u
然后你截取信号中900us的波形进行thd  比如从1ms到1.9ms
那么thd输出为thd(signal_wave 1m 1.9m 1024 10k)  显示的结果单位是%  如果想看dB的,做个dB20(thd)-40的操作就行了
signal_wave在tran仿真一般的形式应该是v("wirename"?result "tran")吧   你的wave_12是不是直接从波形上右键的calculat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谐波失真怎么显示出来的,就是我已经设置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设置好了,那个谐波失真的结果是从哪里看的,你知道吗?我毕设最后一步了,可不可以帮我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给你截个图,我现在设置好了,老师让我查查结果在哪里显示,我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结果?thd的结果就是个数
    如果你要看dft的结果需要对vout加dft函数  具体设置跟thd差不多
    一般需要通过dft结果验证thd的正确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计算的数值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我的计算结果是NMOS69,传输门71,自己的电路74,这样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计算出来的结果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我的NMOS的是69多一点,传输门的是71多点,自己电路的是74度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越小越好,你的thd值也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吧

网友D(2022-05-07):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Calculator界面内,点击“thd”函数,之后鼠标光标移到“Signal”后的框内,之 ...

请问大佬,thd结果的这个百分比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看到有用Thd函数来看有效位数的,是这样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佬,thd结果的这个百分比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看到有用Thd函数来看有效位数的,是这样看吗?
...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9&wfr=spider&for=pc上述网页有说明,部分内容见下:

10^( -108dB /20dB)=0.000398% 约等于0.0004%

从以上看,其实0.0004%和-108dB是同一个标准。

百分比是一个数字, 0.1% = 0.001 = 1/1000 = -60dB 10^( -60dB /20dB)=0.001

也就是说0.1%相当于 -60dB

即:20LOG(百分比)= XXdB

另外,用THD无法表示有效位数,能通过转换用来表示有效位数的是THD+N,即总谐波失真加噪声,具体可参考ADI的技术文章MT-003 MT-003_cn-了解SINAD、ENOB、SNR、THD、THDN、SFDR,不在噪底中迷失.pdf (294.68 KB , 下载次数: 124 )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9&wfr=spider&for=pc上述网页有说明,部分内容见下:

10^( -108dB ...

了解了,感谢

网友(2022-09-15):
引用 网友A:
from to填采样的起止时间
number of sample就是采样点数 一般1024或者2048都行
最好在tran的设置里面output ...

有用,确实tran设置output后,仿真更加正确。

网友(2023-06-12):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Calculator界面内,点击“thd”函数,之后鼠标光标移到“Signal”后的框内,之 ...

感谢~

网友(2023-10-24):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网友(2024-03-20):
Mark一下,调好电路再看,顶

网友E(2024-06-03):
引用 网友A:
from to填采样的起止时间
number of sample就是采样点数 一般1024或者2048都行
最好在tran的设置里面output ...

请问计算结果dB20之后为什么还需要减去40

网友(2024-07-11):
引用 网友E:
请问计算结果dB20之后为什么还需要减去40

因为是百分比啊

网友(2024-09-06):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后面看到的老卑鄙,如果用的是IC61,设置了strobeperiod不管用的话,可以设置timestep->maxst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