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artan 3AN DCM原语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6-05-16):
问题描述:打算用DCM原语直接写一个4倍频的例子,这样写可以吗??输入是CLKIN,50M,打算输出一个200M的频率iCLK,clk0直接与CLKFB相连。DCM原语中我没有用到的部分都注释掉了。

   DCM_SP #(
//      .CLKDV_DIVIDE(2.0), // Divide by: 1.5,2.0,2.5,3.0,3.5,4.0,4.5,5.0,5.5,6.0,6.5
                          //   7.0,7.5,8.0,9.0,10.0,11.0,12.0,13.0,14.0,15.0 or 16.0
      .CLKFX_DIVIDE(1),   // Can be any integer from 1 to 32
      .CLKFX_MULTIPLY(4), // Can be any integer from 2 to 32
      .CLKIN_DIVIDE_BY_2("FALSE"), // TRUE/FALSE to enable CLKIN divide by two feature
      .CLKIN_PERIOD(0.0),  // Specify period of input clock
      .CLKOUT_PHASE_SHIFT("NONE"), // Specify phase shift of NONE, FIXED or VARIABLE
      .CLK_FEEDBACK("1X"),  // Specify clock feedback of NONE, 1X or 2X
      .DESKEW_ADJUST("SYSTEM_SYNCHRONOUS"), // SOURCE_SYNCHRONOUS, SYSTEM_SYNCHRONOUS or
                                            //   an integer from 0 to 15
      .DLL_FREQUENCY_MODE("LOW"),  // HIGH or LOW frequency mode for DLL
      .DUTY_CYCLE_CORRECTION("TRUE"), // Duty cycle correction, TRUE or FALSE
      .PHASE_SHIFT(0),     // Amount of fixed phase shift from -255 to 255
      .STARTUP_WAIT("FALSE")   // Delay configuration DONE until DCM LOCK, TRUE/FALSE
   ) DCM_SP_inst (
      .CLK0(CLK0),     // 0 degree DCM CLK output
//      .CLK180(CLK180), // 180 degree DCM CLK output
//      .CLK270(CLK270), // 270 degree DCM CLK output
//      .CLK2X(CLK2X),   // 2X DCM CLK output
//      .CLK2X180(CLK2X180), // 2X, 180 degree DCM CLK out
//      .CLK90(CLK90),   // 90 degree DCM CLK output
//      .CLKDV(CLKDV),   // Divided DCM CLK out (CLKDV_DIVIDE)
        .CLKFX(iCLK),   // DCM CLK synthesis out (M/D)
//      .CLKFX180(CLKFX180), // 180 degree CLK synthesis out
//      .LOCKED(LOCKED), // DCM LOCK status output
//      .PSDONE(PSDONE), // Dynamic phase adjust done output
//      .STATUS(STATUS), // 8-bit DCM status bits output
      .CLKFB(CLK0),   // DCM clock feedback
      .CLKIN(CLKIN),   // Clock input (from IBUFG, BUFG or DCM)
//      .PSCLK(PSCLK),   // Dynamic phase adjust clock input
//      .PSEN(PSEN),     // Dynamic phase adjust enable input
//      .PSINCDEC(PSINCDEC), // Dynamic phase adjust increment/decrement
      .RST(iRSTn)        // DCM asynchronous reset input
   );

楼主:
产生的警告如图,求告知原因。

网友:
为什么不用图形配置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是高手们都喜欢用Schematic输入的方式吗?我很少用。。

网友:
不是Schematic方式,是DCM的clocking wizard,也就是core generator,图形配置界面,生成.v文件后,直接调用。

网友:
你这个.v应该也是core generator生成的,是因为.CLKIN_PERIOD(0.0),  // Specify period of input clock,你的输入时钟的周期没有指定。
如果使用core generator,这里会自动填入你指定的周期值的,比如.CLKIN_PERIOD(20.0),  // Specify period of input clock
另外,建议DCM的输入时钟要经过IBUFG,输出要经过BUFG,FB也要经过BUFG,这样才是DCM完整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这个我没用过……是跟IP核是一个东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句话超赞!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所有时钟都要经过DCM。
   "建议DCM的输入时钟要经过IBUFG,输出要经过BUFG,FB也要经过BUFG,这样才是DCM完整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用……

网友:
你用的FPGA的详细型号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Spartan3AN,xcs700AN,FGG484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用这个:
生成的.v文件为:
module clk4out(CLKIN_IN,
               RST_IN,
               CLKFX_OUT,
               CLKIN_IBUFG_OUT,
               CLK0_OUT,
               LOCKED_OUT);

    input CLKIN_IN;
    input RST_IN;
   output CLKFX_OUT;
   output CLKIN_IBUFG_OUT;
   output CLK0_OUT;
   output LOCKED_OUT;

   wire CLKFB_IN;
   wire CLKFX_BUF;
   wire CLKIN_IBUFG;
   wire CLK0_BUF;
   wire GND_BIT;

   assign GND_BIT = 0;
   assign CLKIN_IBUFG_OUT = CLKIN_IBUFG;
   assign CLK0_OUT = CLKFB_IN;
   BUFG  CLKFX_BUFG_INST (.I(CLKFX_BUF),
                         .O(CLKFX_OUT));
   IBUFG  CLKIN_IBUFG_INST (.I(CLKIN_IN),
                           .O(CLKIN_IBUFG));
   BUFG  CLK0_BUFG_INST (.I(CLK0_BUF),
                        .O(CLKFB_IN));
   DCM_SP #( .CLK_FEEDBACK("1X"), .CLKDV_DIVIDE(2.0), .CLKFX_DIVIDE(1),
         .CLKFX_MULTIPLY(4), .CLKIN_DIVIDE_BY_2("FALSE"),
         .CLKIN_PERIOD(20.000), .CLKOUT_PHASE_SHIFT("NONE"),
         .DESKEW_ADJUST("SYSTEM_SYNCHRONOUS"), .DFS_FREQUENCY_MODE("LOW"),
         .DLL_FREQUENCY_MODE("LOW"), .DUTY_CYCLE_CORRECTION("TRUE"),
         .FACTORY_JF(16'hC080), .PHASE_SHIFT(0), .STARTUP_WAIT("FALSE") )
         DCM_SP_INST (.CLKFB(CLKFB_IN),
                       .CLKIN(CLKIN_IBUFG),
                       .DSSEN(GND_BIT),
                       .PSCLK(GND_BIT),
                       .PSEN(GND_BIT),
                       .PSINCDEC(GND_BIT),
                       .RST(RST_IN),
                       .CLKDV(),
                       .CLKFX(CLKFX_BUF),
                       .CLKFX180(),
                       .CLK0(CLK0_BUF),
                       .CLK2X(),
                       .CLK2X180(),
                       .CLK90(),
                       .CLK180(),
                       .CLK270(),
                       .LOCKED(LOCKED_OUT),
                       .PSDONE(),
                       .STATUS());
endmodule
直接把这个.v文件例化到你的设计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细心耐心的回复,顺便问一下,1.“ LOCKED_OUT”信号究竟有什么用啊,是不是不需要也行,2.实际中,我只需要输出CLKFX_OUT就够了,其他输出就不用实例化了吧?

网友:
lockedout信号是时钟锁定,当输出时钟稳定后,这个信号拉高,可以把这个信号当做你的系统复位。
就按着生成的模块例化,不用的信号放在那不用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LOCKED_OUT就是用来观察输出时钟稳定了没有。再次感谢您的耐心回答,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