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合管和单管的区别

楼主(2016-05-16):
想问下大家:一个mos管拆分为若干管的并联或串联图形尺寸效应:W/L相同的复合管和单管性能上有什么差异呢?W/L相同但W,L不同的单管有什么差异?

网友:
W太长就要拆成小颗device,主要是layout上面的matching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