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ad device in LVS check

楼主(2016-05-16):
LVS 时layout 提不出管子,报错为Bad device on multi layer......

单独实验的时候发现只要加Dummy管,LVS就过不去,去掉就能过。

后来发现是一个叫 MULTI 的layer 的问题,必须把这个层删掉才可以

Bad Device

Bad Device

去掉的方法,勾选方框项:

一定要选中

一定要选中

或者选中管子,Flatten之后删掉该层。(不推荐,很可能误删!)

建议: 画版图时,用 Layout XL 自动调管子,这样就不会出现这个烦恼。Dummy也复制已有的修改。

         调Instance 的时候记得勾选选项。

网友:
什么工艺

网友:
提不出管子,那是你画的管子没有跟lvs文件定义的管子对应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IBM  SiGe(BiCMOS)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extract

extract

对的,找到了LVS extract Rule。

但是有个疑问,有MULTI 那层不是应该识别成 nfet_mul么?怎么什么也提不出来?

多谢指教~

网友:
LVS 形不成device 的原因有很多種, 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网友:
这是pdk里 layout device的约束层导致的?
多个元件可以自动排成interdigit,可能需要加cad layer 来识别和LVS check
结果形成了两种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