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Simulink建模测试求助

楼主(2016-05-16):
各位前辈好,Simulink建模SAR ADC ,然后把论坛里的找到的一些pipelined ADC的测试.m文件修改一些后,测得的结果为啥都是负的,求解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1.fs=1khz,fin=0.366khz,osr=1.5左右,太低了吧
2.-1.1e+2dBfs是啥意思?-110 dBfs?太小了吧,你试试-6 dbfs
3.横轴取log方便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说的osr指的是什么?对于那个-1.1e+2dB我也不清楚是啥 这是参数的代码,代码是从论坛里下载的pipeplined ADC修改而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横轴取法,我是照着其它.m测试文件中的格式的,补上刚刚发送失败的图片

网友:
1,osr那条是我搞错了,以为你做sdm。对sar而言俩频率选的没问题。
2,看上去输入信号幅度太小,把输入信号调大些,-1.1e+2改成-6再看下。先保证时域看上去像是个sar,再看频域

网友(2017-12-05):
SAR ADC Simulink建模测试求助

网友(2020-03-10):
楼主,能否提供sar的simulink模型参考下,谢谢

网友:
你这份模型有问题把。。。你把输出的数字码打印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