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L和Verilog混合仿真,有会的吗?

楼主(2016-05-16):
如题,CDL和Verilog混合仿真,有会的吗?现在有两个电路需要协同仿真,一个CDL网表,一个Verilog网表,不知该怎么仿真,求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Synopsys   VCS/finesim co-sim flow  or VCS/XA co-sim flow 都是不錯的選擇

网友A:
需要先把CDL转为spectre, 然后用cadence  AMS或者spectreverilog做就可以

网友(2019-12-10):
引用 网友A:
需要先把CDL转为spectre, 然后用cadence  AMS或者spectreverilog做就可以

你好,CDL怎么转为 specture,谢谢

网友B(2021-11-02):
楼主,现在我用vcs+xa,如何才能将verilog激励文件和cdl模拟网表连接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我用vcs+xa,如何才能将verilog激励文件和cdl模拟网表连接在一起?

xa里有demo,照着做就可以了

网友:
我按照例子,用verilog写testbench,想验证一个FPGA电路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