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2K晶振输入端加ESD后,振荡器输出波形发生变化

楼主(2016-05-16):
参照vittoz 1988发表的 High-PerformanceCrystal Oscillator Circuits: Theory and Application(电路如图Fig.11.),做了个32.768kHzCrystal circuit。但是在最后加ESD时遇到了如下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高人指点!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输入端加ESD电路后仿真波形由图1变为图2.

其中,ESD采用的电路如图3 ESD电路, 图1和2中的波形为晶体两端的信号,对应Fig.11.中的Q1和Q2.

楼主:
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求指点一二

网友:
看看ESD device有没有跑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那个反相放大器的直流点吗?加ESD应该不会影响这个直流点的。

网友:
ESD NMOS Width Too big W=432u !!!!!
You Can not Direct connect VIN to ESD PAD.
Need 逐級放大的 inve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