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在频偏比较低的时候仿不准吗?

楼主(2016-05-16):
spectreRF仿真VCO的pnoise性能,在频偏比较低的时候仿不准吗?比如@1kHz offset 就没有@100kHz offset仿的准?求高手回答!

楼主:
回复 楼主:

别沉啊,求高手解释!

网友:
太低一般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
candence在特定版本后有改进低频phase noise的算法。
可在pnoise里面勾选对应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是pnoise里的什么选项呢?什么版本可以支持此选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