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没有PDK,自己做PCELL,layout-xl时怎么显示飞线

楼主(2016-05-16):
用layout-xl时没有PDK,自已做的PCELL,管子连接关系没有,显示飞线也没有,可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万分感谢

网友:
同问,显示飞线是怎么弄的

楼主:
拜托拜托各位前辈们指教啦

网友:
pcell里面要包含有和symbol对应的pin

网友(2020-04-17):
缺少除layout之外的其他view, auCdl  auLvs hspiceD spectre symbol, 可以将analogLib 库中的其他view cope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