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端口设置时用强制设置阻抗50Ω吗?

楼主(2016-05-16):
主要是我同事几个人有的强制设置端口为50Ω,而有的又不是,他们也说不出原因。求助,我主要进行RF连接器设计。

网友:
端口阻抗在你考虑实际器件的加工时需要设置,一般设置为50Ω,不设置时默认端口处无反射。

网友:
当然不是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设置为50,驻波会好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设置时默认端口处无反射”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完全匹配,可以理解为和端接传输线阻抗相同。

网友:
这个问题主要是要区别waveport和lumped port。lumped port需要用户设定源阻抗,一般将源阻抗设成50,那意思就是外接到该端口的电路参数是归一化到50欧的。wave port不需要用户设定源阻抗,软件会自动计算该端口所对应的传输线的模式特征阻抗(mode/wave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该阻抗很可能不是50欧,如矩形波导的特征阻抗是随频率变化的,用户需要设定是否对该端口归一(re-normalize)化到50欧。归一到50是为了连接到别的电路, 因为别的电路的参数一般也是归一到50欧的。不归一的意思就是该端口的外接电路是具有完全相同的端口,提供一个像延伸到无限处的半无限长的传输线一样的激励源。有意思的是归一到50欧后再归一到原来的特征阻抗,又复原到不归一的参数了。你可以试试看S参数。这些概念应该是对你的连接器设计是很有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