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SE,summary报告出现的问题Number of bonded IOBs溢出

楼主(2016-05-16):
Number of bonded IOBs使用了138%,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实际中,我并没有使用这么多,主要是因为有一个模块是256bit的输入,但是我在它的上一级模块中将它实例化为全1了
最后仿真并没有报告warning或者error,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图片没发成功,我再重发一遍

网友:
回复 楼主:

   372是这片FPGA的可用IO数量,你顶层的IO数是514,多了!

网友:
并行输入256bit???不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顶层大约133个,是在底层有些模块我设计了一个输入,但是在它的上一级模块中全部例话为1或0。最后并没有warning或者error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它的上一级模块中全部实例化为全1或全0了。我只是猜测是这个原因,但是并不是这么大的数据是由外部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IOB是与FPGA的PIN对应的,与内部模块的pad没有任何关系,你看看是不是综合的顶层设置错了?

网友(2016-06-20):
请问楼主找到问题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还不太懂怎么回事,但是使用时好像又没什么问题.一些接口是底层的输入,但是在它的上一级中,被赋值1或0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因为我用的IP的edf文件,port的位宽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