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apless的工艺VNW VPW问题

楼主(2016-05-16):
本人对一个block进行了lvs验证,出现错误并未通过,显示的是关于VNW VPW的问题,如下图:

通过查看讨论区的帖子,试着对source网表中添加了.GLOBAL VNW VPW,结果显示通过,如下图:

我想请问我的问题的原因是因为source网表中没有对nwell与sub进行偏置导致的吗?(tapless设计)stdcell的.cdl文件中对VNW VPW定义了,而通过v2lvs将写出的网标转化成spice网表中没有VNW VPW 所以出现了以上的问题?
新手,请大家给予解答 谢谢

网友:
很简单,把他们用VDD VSS替换一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将source网表转化成spice网表后在里面加入了 .GLOBAL VNW VPW 并 *.CONNECT VNW VDD *.CONNECT VPW VSS 显示的结果正确。应该就是source网表中的 vnw vpw 没连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处理就行或者直接修改成VDD VSS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版主

网友(2018-10-12):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有个相似的问题,我用calibredrv 做std cell的LVS,但是 layout中mos管的体(B端)并没有连接到VDD和VSS,也没有标识层。source网表是连接上的,layout上没连接,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想过两种方法但是都没成功。1、在layout中衬底上面打port利用虚连接的方式,让软件认为mos管的体(B端)和VDD或VSS连接上,但是没有找到体的标识层。mapping file 、 规则文件、PDF中都找了。2、在std cell旁边插入tapcell,但是这种方法会影响我后期做PEX,这也是我的主要目的,提取std cell的pex。

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应该这么做?

(提取std cell 的pex,但是发现layout中mos管的体跟VDD或VSS没连接,不知道咋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std cell旁边插入tapcell“”

如果你的设计是需要tape-cell的,那是必须要加的,因为不加tapecell,那mos管就是变成没有衬底的三端器件,lvs是没法通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大,加上tapcell之后,我提取的std cell的pex就不准了吧。因为我要提取一个std cell的pex 网表。您有时间来我帖子看看呗。提前谢过大大了!
   http://bbs.eetop.cn/thread-839794-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加tape cell,连个基本的四端器件都不能实现,不能正常工作,那你抽取的pex意义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