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眼图怎么分析

楼主(2016-05-16):
求教哪位大哥能帮忙看下这个眼图怎么分析

网友:
这是仿真出来的眼图么 ?

网友:
这么漂亮的眼图,你还需要分析?

网友:
这个眼图算是比较好的啦,但是不知道你仿真的是什么信号,所以无法判断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
眼图还是很漂亮的,你可以测量眼图数据和套mask,对spec要求和查看margin

网友(2016-10-12):
主要看一下消光比、Q参数、交叉比 这些,不过看你这图各指标都很好,一般信号不会这么好的,尤其上G速率的信号

网友(2016-11-19):
6Gbps的信号实际不可能这么好,楼主的仿真条件肯定设置的比较理想

网友(2017-04-23):
楼主的眼图结果应该是频率比较低(USB2.0之类)的眼图,高频率的眼图眼睛不会张的这麽大

网友:
这个眼图是不是用了designer自带的理想激励源?

网友(2017-10-18):
6.25gbps 的波特率,眼图仿真出来这么好,不如不仿了

网友(2018-04-23):
很棒的眼圖
還需要什麼分析?
這應該沒有channel吧

网友(2019-09-10):
看眼宽大概160ps,速度有6gbps了,很好的眼了,是不是驱动电路太理想了

网友:
估计是直接从TX出来的波形或者损耗极少的channel

网友(2019-12-06):
我分析的結果:很漂亮。

网友:
美丽的大眼!往前走着!

网友(2021-10-21):
通道透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