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安装后无法使用

楼主(2016-05-16):
安装EXT152后,在virtuoso 菜单栏没有出现QRC的菜单,在直接打开qrc出现错误,A command file and design data inputs are required for this QRC proceed.
     请教下应该设置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有没有对QRC比较熟练的前辈,指导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6-08-24):
回复 网友A:

我在安装的时候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截图看一下你的环境变量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