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段乒乓操作自己仿真出现了问题,求解

楼主(2016-05-16):
请问一下,,dout那里。出现了一个22的数据,出现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它出现的时间远远不及一个时钟周期,前面的数据是正确的,,在那里出了点问题,,并且,如果我rb文件在多加几个循环,,那个时刻是正确的,,在循环终止处同样会冒出一个尖尖,,求大神解答一下,,莫名其妙找不到原因,,代码与测试文件我上传了,,麻烦谁帮忙看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应该是你用的memory model的输出延迟吧。

网友:
为毛下载你的附件还要花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说延迟的话,,modelsim仿真的不应该都是以时钟周期为基础的延迟吗,,但可以看到那个数据出现的时间远远不如一个时钟周期,,,还有如果在那个出现22值的时刻,如果我testbench文件原本最后的那个循环6,7次,我加长循环的输入数据 ,,那原本出现问题的地方时刻正确了,但在循环终止处又有问题了,,也是同样的,莫名其妙的,,因为前面的数据延迟各方面都正确,1,就那里出现了点问题。。存储快采用的ip核 ram,

楼主:
回复 4# atomdust ???????还这样啊,,我很少上传附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延迟,,在modelsim仿真的情况下,,不都是应该以时钟周期为基础的吗????这个22出现的时间远远小于一个时钟周期,,还有,,出现那个问题都是出现在循环输入的终止处,,,也就是我改变输入激励,,那出现那问题的位置就不固定,,在出现那问题之前的数据,前面的延迟都是满足正确的,,就那里出现了点问题,,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网友:
仿真都是基于 timescale/timepresion 的,不是基于时钟周期的;
你把仿真精度调成纳秒级的就看不到了;
在时钟沿处出现数据变化属于正常现象,因为你的代码的输出为组合逻辑,不是时序逻辑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看你的memory model是怎么写的,很多工艺库里面的memory都是有延迟的,这是正常的。除非这个model是你自己写的。楼上有种说法,可以把precision改到ns级别,这样ps级别的就仿真不出来,只是仿真看不出来,不代表延迟不在哦,这一点要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看,,,通过仿真,,ram ip核输出的数据不在时钟沿产生,,会有离时钟沿有延迟,,正如modelsim上面那个截图的那个冒尖的地方就是输出延迟的多少,,,并不是组合逻辑的问题,,,我只仿真那个ram,,也会出现同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