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ic615中ADEXL的问题

楼主(2016-05-17):
之前在论坛下的ic615和mmsim,用ADEL没大问题。今天想用ADEXL,搭了个简单电路,点击运行后interactive处的进度条一直不走,CIW里也没有报错提示,有大神遇到过此问题或有解决思路吗?(如图所示 2016-05-17 00:57:19的屏幕截图.png

网友:
建议先看看ADE XL output,右键看lo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生成log

网友:
估计你需要升级 libgcc ,或者你没有安装64bit的版本

网友(2017-06-11):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侠,装在32-bit系统上不能运行adexl吗,我是装在32-bit的ubuntu上,adexl运行仿真也是一直pending.

网友:
可以运行adexl, 应该是你的glibc版本不对,你可以看看job log,adexl里的multi corner 并行模式是通过ipc调用vnc来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再看看

网友(2017-09-09):
请问lz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22-05-16):
虽然是老帖子,楼主DC设置不对导致没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