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项目外包

楼主(2016-05-17):
视频数据 通过FPGA (A7系列) SATA 3.0 缓存到SSD , 拔下SSD  插到电脑上,可视频回放, 数据量大概在   2.6Gb/s,只负责FPGA 后端代码,硬件不用管。 有兴趣的可加QQ772060664 详谈。

网友:
视频数据是否为压缩的,还是直接摄像头进来的原始数据如果是原始数据的话,那么难度就大了,因为FPGA需要做h.264的压缩,建议用行车记录行的方案比较好,直接存U盘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存储的是 视频原始数据     客户要求使用SSD ,不用U 盘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始数据存储我觉得不太可能,数据太大了,硬盘速度也跟不上,一般存到硬盘都需要编码压缩的,然后PC用显卡的解码硬件解码出来在播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你QQ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有道理,   具体的细节   可以QQ 详谈么

网友(2016-11-06):
本人从事FPGA设计多年,有相关需求可QQ联系我:2591218959

网友(2016-12-31):
回复 楼主:

   A7跑SATA3可能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