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能不能讨论一下,如何修改cmd file文件来设置抽取后仿网表时寄生电阻的最小值呢?

楼主(2016-05-17):
不对cmdfile 中修改任何内容时,所抽后仿网表中电阻数目太多且有大量极小的阻值,不利于后仿,因此能不能对cmdfile做对应修改,让寄生电阻抽取时仅抽取大于某值的寄生呢?希望各位大神可以不吝赐教!!!

楼主:
拜托大家参与一下,在此先抛砖引玉,对于寄生电容可以这样修改:
PEX REDUCE LUMPED C<num

网友:
可以使用下面兩個option:
PEX REDUCE MINRES COMBINE 10  小於10ohm電阻合併
PEX REDUCE MINRES SHORT   10   小於10ohm電阻直接濾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请问您使用的是calibre哪个版本?因为我目前使用的版本中,SVRF中没有这两句命令。
目前使用:
PEX TOLERANCE DISTRBUTED R num CONNECTION
PEX THRESHOLD R > num
可以达到简化网表的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應該calibre 2008 后的都可以用PEX REDUCE MINRES 這個指令. 這個指令就是替代PEX TOLERANCE DISTRBUTED  這個指令.

---Note----------------------------------------------------------------------------------
PEX Reduce Minres replaces the deprecated PEX Tolerance Distributed R statement. If
both statements are used, PEX Reduce Minres overrides PEX Tolerance Distributed R.
-------------------------------------------------------------------------------------------

楼主(2016-06-16):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我目前使用的是calibre 2007版,之前的疑惑也已解开。

网友:
回复 网友B: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