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SMC电感中的频率问题。。。。。。

楼主(2016-05-17):
如下图红圈所示,这个频率该怎么设定呢,是根据电路工作频率来设定的吗?如果电路是宽带的,又该怎么设定呢?

网友:
2.4G指的是谐振点的频率吧

网友:
虽然没用过T家的好东西,但推测2.4G 是指工作频率,然后PDK计算这个频率下所选电感的Q与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频率该怎么设定呢?与电路的工作频率一致吗?如果电路是宽带的呢,比如UWB-LNA

网友:
回复 网友B:

UWB 也有个上限频率吧
具体而言,你首先要明白电感的这些参数对你的设计有什么影响才能做取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能不能具体指点下呢,第一次做UWB-LNA。。。。第一次用电感。。。。就是说电感的频率应该设定成LNA的上限频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UWB 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