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仿真全差分运放的PSRR?

楼主(2016-05-17):
对于运放的PSRR,如果开环,仿真VDD上的ac源对输出的影响,得到的vo是Add,即电源到输出的增益,不是PSRR
所以选择闭环仿真,将输出反馈回输入端,引入Av,可以得到vo与PSRR的关系。
但是全差分运放我之前没有研究过。。。
用电阻反馈电压信号,输入端接VCM,设运放增益Av,怎么推导PSRR和vo的关系啊。。。
公司网络原因没法传图。。。抱歉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正负输入端的电压为V+、V-,正负输出端的电压为VOP、VON,电阻反馈网络的比例为k
则V+ = VON/(1+k),VON = -Av*V+  +  Add*vdd
VON = Add*vdd*(1+k)/(1+k+Av)约等于Add*vdd*(1+k)/Av
令vdd=1,则VON = (1+k)/PSRR  -20lgVON = 20lgPSRR  -  20lg(1+k)

这样对k进行参数分析,VON应该会有1~3.5个dB的逐渐降低
但是仿真结果只有0.1-0.5dB
怎么解释这种情况呢。。。

网友:
直接接成单位增益反馈网络,输入加VCM的dc值,电源端输入1V ac,看输出,输出的倒数就是你需要的PSRR曲线,和CMRR仿真一样,原理也一样

网友(2018-06-12):
LZ 你的op是否加了失调,不加失调结果看不出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