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仿真遇见问题求助

楼主(2016-05-17):
仿的一篇论文中的例子,代码如下go atlas
mesh space.mult=1.0
x.mesh loc=0.00 spac=1
x.mesh loc=3.00 spac=1
x.mesh loc=5.50 spac=0.5
x.mesh loc=7.00 spac=0.5
x.mesh loc=10.00 spac=0.4
x.mesh loc=11.5   spac=0.2
x.mesh loc=13.00 spac=0.2
x.mesh loc=15.00 spac=0.2
x.mesh loc=17.00 spac=0.2
x.mesh loc=19.00 spac=0.2
x.mesh loc=21.00 spac=0.2
x.mesh loc=23.00 spac=0.2
x.mesh loc=25.00 spac=0.2
x.mesh loc=27.00 spac=0.2
x.mesh loc=28.50 spac=0.2
x.mesh loc=30.00 spac=0.4
x.mesh loc=33.00 spac=0.5
x.mesh loc=34.50 spac=0.5
x.mesh loc=37.00 spac=1
x.mesh loc=40.00 spac=

y.mesh loc=0.0    spac=1
y.mesh loc=0.5    spac=0.4
y.mesh loc=1.0    spac=0.1
y.mesh loc=1.1    spac=0.1
y.mesh loc=1.5    spac=0.1
y.mesh loc=1.8    spac=0.1
y.mesh loc=3.0    spac=0.1
y.mesh loc=4.0    spac=0.2
y.mesh loc=5.0    spac=0.2
y.mesh loc=6.0    spac=0.2
y.mesh loc=7.0    spac=0.2
y.mesh loc=8.0    spac=0.1
y.mesh loc=9.0    spac=0.6
y.mesh loc=10.0   spac=1
y.mesh loc=11.0   spac=1
#  定义硅和二氧化硅的两个区域
region number=1 silicon  y.min=1.0 y.max=11.0 x.min=0 x.max=40.0
region number=2 sio2     y.min=0.0 y.max=1.0 x.min=0 x.max=40.0
electrode name=anode x.min=5.0 x.max=6.0 y.min=0 y.max=1
electrode name=anode x.min=19.5 x.max=20.5 y.min=0 y.max=1
electrode name=anode x.min=34   x.max=35   y.min=0   y.max=1
electrode name=cathode x.min=10 x.max=11 y.min=0 y.max=1
electrode name=cathode x.min=29 x.max=30 y.min=0 y.max=1
#对硅的区域进行掺杂
doping p.type conc=1e15 uniform region=1
doping n.type conc=1e17 x.min=10 x.max=30 junc=8.0 rat=0.5 gauss region=1
#对二氧化硅的区域进行掺杂,分别是不同区域的 p 型和 n 型掺杂
doping  p.type  conc=1e19  x.min=5  x.max=6  peak=1.0  characteristic=0.2  rat=0.6  gauss region=1
doping  p.type  conc=1e18  x.min=13  x.max=15  peak=1.0  characteristic=1.0  rat=0.8 gauss region=1
doping  p.type  conc=1e19  x.min=15  x.max=25  peak=1.0  characteristic=0.2  rat=0.5 gauss region=1
doping  p.type  conc=1e18  x.min=25  x.max=27  peak=1.0  characteristic=1.0  rat=0.8 gauss region=1
doping  p.type  conc=1e19  x.min=34  x.max=35  peak=1.0  characteristic=0.2  rat=0.6 gauss region=1
doping  n.type  conc=1e19  x.min=10  x.max=11  peak=1.0  characteristic=0.2  rat=0.6 gauss region=1
doping  n.type  conc=1e19  x.min=29  x.max=30  peak=1.0  characteristic=0.2  rat=0.6 gauss region=1
save outf=SPAD.str
models bipolar bbt.std print #选用器件模拟的物理模型
impact selb #定义粒子碰撞的模型,注意:碰撞电离模型只能被设置在 impact 语句里面,而其他模型则都设置在 model 语句里
method   newton trap maxtrap=50 climit=1e-4#用数学运算法则使解方程和参数联系起来
carriers=0#初始无载流子状态
solve init#解方程的初始定义
method carriers=2#加入空穴和电子两种载流子
log outf=spad.log
solve name=anode vanode=-0.5 vstep=-0.25 vfinal=-30 #在阳极加初始、截止和相邻两点之间电压差值
save outf=SPAD.str
tonyplot spad.log
quit

用论文中的网格间隔仿真时报错,显示 Too many nodes generated,我看网上说是电脑内存不够仿这么密的网格,于是我把间隔加大了一倍,然后仿到solve name=anode vanode=-0.5 vstep=-0.25 vfinal=-30 这一行时报错** ERROR #  3 **
* Invalid parameter specification * 请问是什么问题?还有网格过密无法仿真真的是内存问题么,我的笔记本内存大小为8G。谢谢了

楼主:
更正一下 nvalid parameter specification错误是从模型定义models bipolar bbt.std print开始的 后面的每一条语句都是这个错误

网友(2017-09-04):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能帮忙吗